楼主(2023-09-05):
    现在小型变频器也带485通讯 ,说明书485通讯参数栏 就有 波特率 ,奇偶校验           7,8数据位 选择    别的参数在没有了       没有地址表 。没有地址表  ,咋通讯呀 ,知道 的 大神指点一二。在此谢  过啦

网友A:
你肯定要找到更进一步的说明书, 有地址表什么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肯定要找到更进一步的说明书, 有地址表什么的.
没有地址表 就头疼这事

网友B:
一般都是提供算法公式的,根据公式算出来你要的地址。

网友C:
地址表又不是通用的,建议找变频器使用说明书查看

网友D:
如果是那种杂牌变频器就不要去想了,那些连官网都没有的,厂家都还不知道在不在

就算有地址这些,真正用起来还不知道有多少问题出现呢

这种变频器在设计时就只是让你简单调个速而已,其他的就算了吧

网友E:
没有手册只有瞎猜;

有可能是仿造品牌做的,自己看看外观,操作面板

台达的变频器可谓是百花齐放,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    现在小型变频器也带485通讯 ,说明书485通讯参数栏 就有 波特率 ,奇偶校验           7,8数据位 选择    别的参数在没有了       没有地址表 。没有地址表  ,咋通讯呀 ,知道 的 大神指点一二。在此谢  过啦
来个实物,大家帮你判断一下,但十有八九可能是Modbus协议。

网友G:
打客服电话。比较快速解决。

网友H:
数据的地址表,就算是正牌大厂的,手册上很多都没有
但很小部分的国产牌子的手册上倒是有
楼主无非就是想用触屏通过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吧

网友I(2024-06-20):
常见的是使用手册,你要的是通信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