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2023确认键问题

楼主(2023-09-06):
安装的破解EPLAN2023,确认键失效,重启软件后,确认键又可以用,各位大佬有没有解决办法?

网友A:
没必要一直追新版本。

我还在用2.7,WIN7-10都可以用,稳定可靠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附议,装了2020版后发现还不如2.7好用,又装回去了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我也是装过2022然后又装回2.7了。。简单的用来画图还是2.7好用。。

网友D(2023-10-27):
改未来的时间,比如年份改成2026年,然后启动,启动好再把时间改回来就行了,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。
嫌麻烦可以写个脚本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