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06):
用触摸屏控制PLC一般用中间继电器M,看到信捷触摸屏软件里有X选项,请问:信捷TH765-N触摸屏,用一个按钮对应三菱FX1N PLC的X输入端,可以实现相应的X的功能吗?

网友A:
不行,X与Y都是用来做显示,不能控制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做了个电机启、停实验,用两个按钮,分别在触摸屏上对应PLC的X2和X3,可以控制启停,希望高手们验证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做了个电机启、停实验,用两个按钮,分别在触摸屏上对应PLC的X2和X3,可以控制启停,希望高手们验证!

把PLC里面的X2与X3换成M2与M3,触摸屏上面做两个按钮,分别对应M2与M3

网友B:
这个是可以的,看你怎么使用
1.作为输入信号的显示~~最常用
2.作为一个触摸屏控制端点使用~~应该是楼主的要求,PLC里程序配合,比如自保电路
3.PLC里没用锁存程序or指令~但是用到类似加减命令,cnt....
4.屏中使用属性~比如交替,按0松1,按1松0.....
.....
具体你用的硬件组合是否全部支持,or只支持一种,甚至都不支持~实践

网友B:
不建议这样使用,尤其新手
最大的障碍在调试程序时容易出现混乱~你按的还是现场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