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系列PLC无网口想要扩展网口做通讯怎么办

楼主(2023-09-06):
客户现场使用的是三菱FX3GA PLC,目前是通过PLC自带的MD8口和威纶通通讯,然后通过威纶通的穿透功能加了一个kepware采集数据,现在甲方客户要求直接读取PLC数据。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ETH-X转换器,通过MD8IN口转成以大网直接跟现场的电脑连接通讯,通过MD8 OUT口连接威纶通的触摸屏即可,该转换器双网口的型号ETH-FX 2LAN特别适用于这种同时连接2台电脑的方案,性价比是极高的。

网友A:
在哪里可以买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哪里可以买到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10.1-c.w4004-22963965778.13.12ae645b1AXGVJ&id=607679203107

网友C:
支持什么协议?

网友D:
我想整一个模块用来下载PLC程序,每次插BD模块太麻烦了,有没有经济款的推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想整一个模块用来下载PLC程序,每次插BD模块太麻烦了,有没有经济款的推荐
淘宝搜 三菱编程口扩展模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支持什么协议?
1.可以看手册
2.如果手册看不明白,手册里面有厂家电话号码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淘宝店铺可以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三菱以太网MC协议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有的,也是这个模块,型号ETH-FX-1LAN,带有一个网口和一个串口,支持上下载程序,在线监控

网友E:
直接买一个FX5S程序简单移植一下,有不一样的就修改一下。性价比也行,不然FX的以太网模块太贵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这个模块的好处就是不用该程序,插上后,配置个IP地址就能直接使用,对于上下载程序来说很方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