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键变址跳转P0P1的问题还有计时器的问题··帮忙看一下·

楼主(2023-09-06):
我Z0通过编址我P指针是不是随便选P0 P1 P2都可以 但是我是从P1开始的 如果我选P0Z0的话会出现逻辑不合理的报错问题,还有我跳转过去到了P1为什么我的比较指令不执行,所以导致我计时器也不执行,如果我不通过CMP比较 直接把计时器接在M0触点直接导通也不记时,是不是没有跳转成功导致的?那我明天选了P1Z0然后Z0计算得出是1 所以应该是跳转到P1 对不对,但是不执行。

网友A:
使用的三菱的机型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感觉跟三菱差不多 指令都一样··又不像三菱又不像台达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哥帮我看看呢 是啥问题··

楼主:
是不是变址指针不能用在子程序里面

网友B:
你是调用子程序,不是跳转,P指针支持变址。worKS2测试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