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07):
变频器是西门子6SE70的,装机装柜型的,里面的参数有些不太明白,我是个小白,所以求各位大师帮忙解答一下,不胜感谢。
1,B0410-B0425   K-B CONV1 第一个连接量的16个开关量 --开关量转换器。
2,K0431         B  R   K   CONV U076 第一个开关量--连接量的输出。
这种开关量转连接量,连接量转开关量是什么意思呢?
3,U001  输入固定设定17的功能参数?

网友A:
只要把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一页一页看懂看透,什么问题都解决了!

网友B:
先学基本的参数设置,再看BOCO

网友C:
说实话,欧洲的电气有些设置是有点反人类,不像日系或台系那么直接和易懂

网友D:
把这两个图看明白,再设置一下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!

网友E:
回复 网友C:
西门子变频器的BICO功能真的很强,在变频器内置PLC功能出来之前真的无敌。就是开始用起来有点困难,会了就简单了。还有ABB的变频器用起来也是真心累,一个转速给定就能给你绕18个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