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 救救孩子 为什么我我的Y0输出完了,电机都走到位置了,但是状态继电器显示还在BUSY 但是我看PLC那个灯没有亮起

楼主(2023-09-07):
我设置的Y0输出脉冲,但是电机走完了,状态M8147应该会置0 8143会置1 但是却没有发生转变一直停留在8147 导致我下一次脉冲发过去也没有动作是为什么 哥哥们

网友A:
程序发上来看看,M8147未复位之前不可二次发送脉冲指令,否则会造成运算逻辑错误。

网友B:
请看下图,这个与你用的PLC型号以及指令都有关系的

网友C:
电机可能碰到限位开关了
可能程序是速度控制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查到原因了 ,因为我把PLSY程序 放入我的子程序里面来执行,所以我的8147一直置1 而且我从高低位也没检测到我的D特殊寄存器里面有脉冲 一直是0 但是我脱离子程序 放入主程序又可以监控我的脉冲数量,这是为什么,还有就是我把我的程序放在子程序里面来执行,X3都检测断开了,为什么脉冲还是一直在发送,不停的发,我拿出来单独运行就是好的,X3信号就像检测不到一样,还有计时器,我用特殊计时器也不记时T192的也不动。是逻辑问题么

楼主:
X3都灭了 ,但是电机还是一直转 不带停的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最好把你的程序传上来,或者全部截图上来,要不然看不懂。

网友C:
就截图看,是个往复运动的装置
DPLSY K15000 K0 Y000 是如何发脉冲的?
X003标明是右限位开关,T3是1s,控制往左命令Y004+M8?
X3信号就像检测不到一样???
你这图片是P的?
请大神诠释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是这么一个子程序,我放在主程序里面运行都是正常,只要单独放到子程序里面用CALL来调用X3哪怕是断开 它脉冲不停还是一直在发,我电机根本停不下来。而且我的定时器,换成子程序专用的定时器也不工作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这个程序是用来控制滑台,当碰到右边限位以后 X3断开 常闭变常来,来往前移动到X3的接近开关灭 保持我两头X1 X3都为未打开的状态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使用子程序时需要注意,在子程序内被置ON的软元件,在程序结束后也被保持

除非下次再调用,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被断开

你说X3断开还会继续走,那么这个时候子程序是断开了还是在继续调用中呢

如果在断开子程序前M8是导通的,然后停止调用,再断开X3,那肯定会继续跑

孩子,就算大神想救你,你也要多提供一点信息,要你把完整程序传上来,你又不传

PLC的程序是要整个分析的,有时同样的程序放在前面一行与后面一行的效果都不一样

你这是要大神猜谜语还是考验大神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DPLSY K15000 K0 Y000 是如何发脉冲的?

是以15000Hz发连续脉冲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DPLSY K15000 K0 Y000 是如何发脉冲的?

是以15000Hz发连续脉冲?

这个不是重点,重点是在主程序能正常,子程序不行,应该是调用子程序问题

网友C:
楼主X2是个什么信号?它位于X3的右侧还是左侧
X1,X2,X3是开点信号,还是闭点信号

看程序怪怪的,在主程序能正常工作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目录是第一页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图片有点乱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 大神们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目录是第一页
又一个答非所问,直接回复就那么男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目录是第一页
什么目录?第一页是那个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图片有点乱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 大神们
比二班的还乱

问一下
这个是不是8楼的那部分?
如果是,X2不见了
这段程序即便放在主程序,能达到什么目的?
我看它是在X3处游荡~X3能坚持等到T193 到来情况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M133是我指令验证通过时候打开的,我要把这个整个 X1 X2 X3是分别在我2米的滑太边上放置的3个X输入点,一个左一个中间一个右边,之前X2是因为我想测试 触碰到X2以后停不下来所以个改成X2 实际上需要用到的是X1 X3一个左限位一个又限位, 这段程序如果放在子程序里面执行,计时器也不打开,然后X3灭了 脉冲还是一直在发·滑台停不下来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图片有点乱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 大神们

你的这段程序是在P5里面,从截图来看,调用P5的地方有两个

1.在P3里面,条件是M128

2.在P4里面,条件是M131

而M128与M131的线圈看不到

你这个程序有点乱,子程序里面套子程序,双线圈到处都是

大神要请如来佛祖来看看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M133是我指令验证通过时候打开的,我要把这个整个 X1 X2 X3是分别在我2米的滑太边上放置的3个X输入点,一个左一个中间一个右边,之前X2是因为我想测试 触碰到X2以后停不下来所以个改成X2 实际上需要用到的是X1 X3一个左限位一个又限位, 这段程序如果放在子程序里面执行,计时器也不打开,然后X3灭了 脉冲还是一直在发·滑台停不下来·
最好将程序以文件方式放出
就目前看不到M133打开的条件
所以,其在主程序正常存疑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P3里面的条件是打开M133以后 数据做对比 如果对比两个结果相等 打开 M128 因为对比指令占用三个M127-129 P4个是占用三个M 130-132 对比数据相等 打开131 我是这么执行的 我是初学者,的确编译号多双线圈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程序怎么上传的按键我没找到 是点哪个可以发文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P3 P4 只是用来确认电机正反转然后来启动P6脉冲发送控制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还有一个问题 子程序套用子程序有没有这么来写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程序怎么上传的按键我没找到 是点哪个可以发文件
先把存储的文件进行压缩,

然后1.点这个图标,2.取消“异步”前的对勾,3.选择先前压缩的文件~注意要小于10M,4.点击上传,5.上传结束,点下面的【提交】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 子程序套用子程序有没有这么来写的

子程序套用子程序、双线圈,这些都可以用,但尽量少用。

最关键是你现在这样截图上来,我们看不懂呀

昨天在10楼就告诉你子程序有哪些特殊的地方,所以前面的驱动条件一定要搞清楚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可以了 大神们 帮我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大神们 再帮我看看 可以打开么

网友C:
WPLSoft 这个软件没打开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打不开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神们 再帮我看看 可以打开么
你用的是什么软件?PLC是什么型号?打不开

网友C:
能用的是台达WPLSoft 这个软件?

楼主:
这个应该是贴的 但是 我问了一下内部是台达的

网友C:
大概率是这个软件
望而却步

网友B:
今天是第5天了,一直不说你的PLC型号
根据软件名称,查了半天,原来PLC是邦纳的
孩子,对不起,我这个大神是搞不定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好吧 谢谢大神们 帮我看了5天的代码了,万分感谢 来苏州记得联系我·盛情款待 我继续埋头苦干·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好吧 谢谢大神们 帮我看了5天的代码了,万分感谢 来苏州记得联系我·盛情款待 我继续埋头苦干·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大概看了一下程序,调用子程序有个致命的错误,你把子程序工作完成的所有条件加到跳转到主程序那里,就能正常工作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大概看了一下程序,调用子程序有个致命的错误,你把子程序工作完成的所有条件加到跳转到主程序那里,就能正常工作了
那子程序还有啥意思?~就那么点东西

既然你看明白了,请替楼主就是我在20楼提出的问题【我看它是在X3处游荡~X3能坚持等到T193 到来情况下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