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08):
哪位大侠有触摸屏电路原理图 拜求!! 不分品牌   学习参考用  谢谢!!!

网友A:
想多了吧,这个男

网友B:
闲鱼买个旧屏回来拆了看,无非就是电源,主控,显示,触摸,输入(USB,SD卡)和通讯之类的电路

网友C:
随便在淘宝里找一个Linuk开发板,配套的都有原理图,都差不多,都是主芯片,外挂一个RAM,一个ROM,屏电压转换电路,以及485和232通讯电路,再就是DC-DC电路了,比较简单的东西。

网友D:
触控板,显示屏,主板加电源
至于要人家给你一个原理图,现在的厂家不会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