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09):
以上有4张图,都是信捷XDXL系列的晶体管输出,都是COM端接在0V上。

问题1:普通晶体管的COM端可以接在24V,输出端接在0V上嘛?这个信捷输出说明书里没有说明的,用过的大佬能不能说一下。

问题2:高速脉冲的晶体管,能用外部电源嘛?我看他接步进驱动器就是用的外部电源,但接伺服驱动器又是用的内部电源。那么高速脉冲输出这里是外部电源和内部电源都可以用吗?  然后脉冲输出时,用外部电源的情况下COM端可以接24V,输出Y接0V吗?我感觉不太可以因为这里有张图,COM端和内部的0V连在一起的。

问题3:PLC 可输出100KHz~200KHz 的脉冲,但无法保证所有伺服都正常运行,请在输出端和24V
电源之间接入约500Ω电阻。这话什么意思?为什么不能保证所有,必须要接500欧姆电阻吗?不接的话会怎么样?我买个10轴的。能保证几个轴的伺服正常运行?感觉无语的很。只又用过的大佬出来说两句。非常感谢。

网友A:
1.都不可以,不要理由王八的腚
2.为什么总想com接正?回炉看看晶体管导通原理,伺服用外部电源没问题
3.注意说的是所有的伺服,把使用的伺服电路图亮出来,能不能对接,即便不能一目了然,多看几眼也就知了。是在不行就动手做。
具体担心10轴,内部电源小,换外部供电就是了。

网友B:
问题1:普通晶体管的COM端可以接在24V,输出端接在0V上嘛?这个信捷输出说明书里没有说明的,用过的大佬能不能说一下。

信捷的是NPN输出的,所以COM端接0V

问题2:高速脉冲的晶体管,能用外部电源嘛?我看他接步进驱动器就是用的外部电源,但接伺服驱动器又是用的内部电源。那么高速脉冲输出这里是外部电源和内部电源都可以用吗?  然后脉冲输出时,用外部电源的情况下COM端可以接24V,输出Y接0V吗?我感觉不太可以因为这里有张图,COM端和内部的0V连在一起的。

外部内部都可以用,你喜欢就好。只要是NPN输出的,COM端都是接0V的,无论外部还是内部。

问题3:PLC 可输出100KHz~200KHz 的脉冲,但无法保证所有伺服都正常运行,请在输出端和24V
电源之间接入约500Ω电阻。这话什么意思?为什么不能保证所有,必须要接500欧姆电阻吗?不接的话会怎么样?我买个10轴的。能保证几个轴的伺服正常运行?感觉无语的很。只又用过的大佬出来说两句。非常感谢。

这有什么无语的,手册都告诉你,你也可以先不接这个电阻,发现不正常再接上就好了

人家说要你接500的你就接500的好了

有时候做应用没必要去了解那么多为什么,手册怎么写,你就怎么做好了

网友C:
信捷的晶体管输出型的PLC,实际内部是用TI公司的DRV系列步进电机驱动芯片,此芯片具有大电流,高速度的输出特性,感觉楼主连基本的三极管原理都还没有搞明白,建议多补习一下基础知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好的,我明白了,没有注意他内部的晶体管方向,以为是双向发光二极管。这种结构只能是COM端接负,无论是,内部电源还是外部电源。关于第三个问题,我理解成他的10个轴里无法全部接伺服驱动器(同一品牌),没想到他说的是所有品牌的伺服。搞得我懵逼。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不是我没弄明白,我注意力放在COM端上了,以为是那种双向发光二极管。他只能NPN输出没有明说,我咋知道他有没有COM端接正极的输出型号呢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明白了,没有注意他内部的晶体管方向,以为是双向发光二极管。这种结构只能是COM端接负,无论是,内部电源还是外部电源。关于第三个问题,我理解成他的10个轴里无法全部接伺服驱动器(同一品牌),没想到他说的是所有品牌的伺服。搞得我懵逼。非常感谢。

从你最近的这两个贴(关于XD的输入与输出)来看,我不能说你看不懂,但至少说明你没有仔细看。

双向发光二极管是用在输入端的,方便接成NPN输入或者PNP输入

你这个贴讲的是PLC输出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COM既然接在0V上,那就说明肯定是NPN集电极输出的形式,只有把COM接在+24V上(PNP输出形式),才能够输出24V。

网友D:
还是楼主没看仔细说明,你发的图都是COM接0V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