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用汇川,请教几个问题

楼主(2023-09-09):
问题如下:
我的问题是如何给定转矩限制值?如何读取伺服报警代码?电池低电量报警是不是也在报警代码里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16#1701和16#1B01的用法是怎么样的?我能不能换成16#1703和16#1B03?
程序里面怎么对应上新的地址?

网友B: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93074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只是选择需要的过程数据,主要还是看子项的内容,是不是你需要的,可以找找伺服关于PDO的讲解的PDF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