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0):
如题,现场一台西门子1200和一台欧姆龙CP1H-E,两个PLC如何实现以太网通信数据交互?

网友A:
没搞过跨品牌连接
07年搞了一个20台PLC联网,PLC之间只使用RECV(网络接收指令)全部解决数据交接,PLC之间控制
欧姆龙PLC有网络指令,西门子估计也有
只是数据格式,控制字,数据区等要搞明白,有条件做实验试
多向客服请教,让她再找幕后技术解决遇到的问题

网友B:
modbus tcp

如果有触摸屏,可以用触摸屏作为中转站来交换数据

网友B:
你可以参考下。

CH1H 的 MODBUS_TCP官方好像没有FB块

~~~~~~~~~~~~~~~~~~~~

补充一下。功能块密码:omronf

方向自行修改;

如有侵权,请大佬私信我,功能块来源也是隔壁论坛。

~~~~~~~~~~~

找客服要了CP1H-E的手册,后面有部分内容可以参考
https://www.fa.omron.com.cn/data_pdf/mnu/w577-cn5-01_cp1h.pdf?id=1778

复制以后用浏览器打开,下载的话自己添加到任务即可

网友C:
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或者Modbus TCP通信都可以,或者西门子这边编写FINS TCP报文走这个协议也可以。

网友A:
这是当年项目使用的FB
项目共20个PLC,对应20个触摸屏,再有一台电脑
每个PLC控制2个工作槽,有IO近10个,采集温度*2,湿度*2,气体*1,10s一次,6次一平均,再加时间,每组数据需要8个字,每个工作槽按24h考虑

数据交换有,同PLC左右工槽交换,有异PLC交换,同PLC简单~一个快传送指令解决
异PLC有有几种可能,左左槽交换,左右槽交换,右左交换,右右槽交换
最后就是这样完成的,、

网友D:
提供两个案例,一个是FINS协议,另一个是CIP协议标签方式通讯的:

网友B:
我是好人,CP1H-E编译没报错,

我对照手册改了FB内部变量名,感觉应该能OK,

支持功能码03 04 05 06 0A,感觉还不错呢,可惜没有PLC测试

网友B:
经过我对比手册A区标志位是一样的,唯一区别是D区 CP1H-E是D32400,CP2E 是D16000

我修改了以后,用CP2E测试OK!

这里是CP2E MODBUS_TCP程序:内含FB块,需要自取。

PS:楼上那个CP1H-E未测试程序大概率是OK的

最后,再次感谢隔壁论坛上传的CP1L-E modbus_tcp 服务的功能块。

网友B:
1200 测试读OK,写就不测试了,

楼主(2024-02-19):
感谢大家,使用ModbusTCP已经成功通信。

网友E:
西门子PLC V0.0 VB0 VW0 VD0 数据储存通俗快懂理解
链接: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g7U2NXFiMyGcz0A6Kufvw?pwd=8888

网友F:
可以用第三方智能网关,不用PLC编程的,支持不同品牌的多台PLC之间实时通讯,附件中有相关案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