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手头这款丹弗斯FC-51变频器,想用面板给频率,如何设定?

楼主(2023-09-10):
想请教师傅们,我手头这款丹弗斯FC-51变频器,想用面板给频率,调速用,但面板又无电位器,又不想外接电位器,请问师傅们如何设定?谢谢

网友A:
这个没面板就不好用

网友B:
以下内容供参考;

楼主:
谢谢2位师傅

网友C:
51有带电位器的面板啊

楼主:
谢谢楼上师傅

网友D:
好像不能直接调变频器的速度,你可以调整302(最小参考值)的参数,到达调整转速的目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