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0):
现场的电流变送器,希望检测一下好坏,用万能表搭建一个简单的检测电路。
也就是说希望量一下4-20mA的电流。
这种情况需要把万能表串联在电路中,请问这个小电流测量还需要后接一个负载么?
万能表内阻是否可以代替负载?

网友A:
可以的, 一般里面是电流源, 电流源短路没问题的.

网友B:
万用表可以当负载用,也可以串联进去用

网友C:
万用表当什么负载,电压档的阻抗都是几十上百K,电流档,最多几欧,一般测电流不方便的话,输出接个500欧电阻,测电阻上的电压就行

网友D:
判断它好坏很简单,能不能使就要上手段了

网友E:
万用表电流档200mA档直接接入输出端,注意区分正负极!直接读数。

网友F:
串入万用表回路,电流当200MA直接读数

网友G:
可以带负载,没有负载就带个假负载,可以用电流档测电流,这个比较直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万用表当什么负载,电压档的阻抗都是几十上百K,电流档,最多几欧,一般测电流不方便的话,输出接个500欧电阻,测电阻上的电压就行
电压档万用表内阻是10MΩ

网友C:
回复 网友H:
不同的表 机械或数字表,不同的档位电阻,电流,电压,内阻都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