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1):
大家好!变频器采用力矩模式,空载状态下,转速很稳,但接上负载后转速大范围内波动,什么原因?

网友A:
负载稳定不?

网友B:
要先优化运行,自我识别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是在整个速度段内(0~了3000转范围内都波动大,)只是在某一个速度点上波动,比如1000转时

网友C:
负载原因。改为速度控制就会电流波动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