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1):
怎么样通过触摸屏读取伺服驱动器的报警代码,显示出来

网友A:
可以走通讯读取相应的寄存器值

网友B:
PLC或者触摸屏与驱动器通讯,这样就能读出代码了

网友C:
直接接报警端口,在有故障时候显示故障就可以了,不用去直接显示具体故障,那样就简单多了

网友D:
需要读取代码那就得通过通讯,如果只是需要故障状态,可以通过PLC读取伺服故障输出

网友E:
这个只能通过通讯模式来实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