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1):
项目用的是信捷XDH-60A3的32轴总线PLC,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由于其中一个驱动器坏了或者网上头松了,会导致所有的总线都报警,导致全部电机未使能,不知道是哪一个驱动器坏了,只能拿电脑监控PLC报警错误信息日志,才能判断是哪一个站先断开的。客户觉得这样很麻烦,不验收机器!最好触摸屏上能显示出来。我触摸屏只能显示全部驱动器报警,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!请教各位小伙伴,有什么方法不用电脑也能知道是哪一个驱动器断开的???这个问题把我整的无语了!这是一个小概率问题,客户非卡着这个问题不放!

网友A:
汇川的是,正常的那个显示2Bry,不正常的显示1Bry。
驱动器上很容易发现那个从站有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信捷的总线报警,电机全部未使能!

网友B:
汇川的CODESYS可以显示从那个从站断开的,

网友C:
电脑能查,触摸屏是不是也应该能查

网友D:
建议你还是致电信捷技术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打电话咨询了信捷官网的技术电话,这类报警属于PLC报警日志,只能用电脑监控报警信息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打电话咨询了信捷官网的技术电话,这类报警属于PLC报警日志,只能用电脑监控报警信息!
如果真如其说,这款PLC不可取

报警日志不能被第三方使用,相信报警信息是否可以提供
找出对应信息,自己编报警记录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报警日志,没有具体地址,无法弄出来!问题就是卡在这里!

网友B:
如果条件允许,你可以用伺服的硬件IO,报警输出接PLC上面,就不用通讯做

网友E:
硬件问题要用硬件方法解决,总线故障原因无外乎电缆质量  线路干扰,总线故障显示报警信息只是一个方面,根本手段要杜绝这类故障,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报警日志,没有具体地址,无法弄出来!问题就是卡在这里!
在手册发现 有很多检测信息,还发现
这个是不是所谓的【错误日志】中的东西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不是这个,那个报警日志只有时间与报警信息,没有具体的地址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是这个,那个报警日志只有时间与报警信息,没有具体的地址
具体地址?
在错误发生后,查看过这里(HSD80-HSD179)有可利用信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