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1):
实点科技PN4一体式模块I/O 的功能测试
孙云辉

  一、使用场景描述

  北控水务旗下有几百个各类市政污水处理厂,在提质增效大背景下各厂都面临一定的自控系统消缺改造扩充IO通道的需求。按照官方推荐的改造方案需要在原本地I/O机架上增加I/O模块,不仅需要断电改造原PLC控制柜,影响生产,且部分官方模块因种种原因不仅价格高昂,货期也达到半年以上。

  目前国产工控产品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面世,兼容各类主流PLC的远程I/O模块不仅造价比官方便宜,货期也可以保证,在各类水厂的改造项目中尤其适用。但各种产品质量参差不齐,也缺乏实际应用的时间检验,因此我们不断在市场上寻找此类产品进行功能测试,恰巧看到实点科技的产品试用活动便报名并有幸参加。

  二、产品开箱

  拿到产品后发现模块做的非常小巧,细节上也考虑了工控的要求。模块端子全部采用了弹簧式,拆接都比较便捷,文字标准也比较清晰 。尤其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查找资料时发现官方网站做的非常好,资料查找和下载非常方便,使用手册编写的也非常仔细。

  按照手册的说明,基本了解了模块的使用方法,跟官方的远程IO模块使用步骤类似。我使用西门子1500测试系统连接1616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和A80I模拟量输入模块。

  三、产品使用过程

  第一步:配置模块的IP地址和PN名称。给模块接上电源和网线后打开博图软件,利在线扫描工具可以扫描出这2个模块,发现IP地址都是192.168.0.2,PN名称都是pnio没法分辨,于是我只好拆掉一个模块,一个一个的配置。按照实际需要把模块的IP地址修改为192.168.1网段。

  第二步:安装GSD文件。通过GSD文件可以将各类兼容模块配置到西门子PLC系统内,GSD文件在官网的配置文件页面很容易下载到,并且是PN4全系列模块文件,不需要一个一个下载。打开博图GSD文件管理工具,查找到文件路径,选择测试模块对应的GSD文件名称安装即可。

  第三步:网络配置。在网络视图里将模块拖入配置区并挂接在1500PLC下,按照第一步配置的IP地址的PN名称填写模块以太网地址参数。

  第四步:信号配置。可以在模块的I/O地址和模块参数选项下修改通道的地址区间、信号类型、通讯中断后输出信号的处理方式等参数。模拟量模块支持0~27648和0~65535两种转换模式,这个功能比较实用,一般参照西门子的习惯选择0~27648。

  第五步:配置下载。下载硬件配置,测试PN通讯是否成功建立。前几次下载配置时发现模块运行一会CPU就开始发生报错,过几分钟又自动恢复,通过故障诊断发现IO通讯看门狗时间超限,应该是网络通讯延时较长造成的,并且通过模块的网口级联的那个模块容易发生通讯错误。通过检查硬件配置发现默认扫描周期是2毫秒,且自动计算,在不使用PN专用交换机的情况下2毫秒的扫描周期应该有点小。经过十几分钟后发现比较稳定了,应该是PLC自动调整了I/O扫描周期,如果选择手动设置为20毫秒应该也不会发生此类现象了。

  第六步:编程测试。利用输入开关信号驱动输入继电器动作,测试开关量模块功能;通过线性变换测试模拟量输入的精度。通过测试发现模拟量输入精度是非常不错的,输入15.03毫安信号,经转换显示15.029。

  四、使用效果说明

  经实际测试,可以看到实点科技的PN4系列模块使用简单,功能灵活。模块故障保护功能完善,断线后可以设置为清空输出,通讯恢复后CPU可自行恢复,与官方模块功能相当,可以替换官方I/O模块用于信号采集和控制。

  五、总结

  经测试实点科技PN4系列模块在国产兼容PN-IO模块中功能比较完善,资料清晰,后续生产中如果有需要可推荐水厂采购试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