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1):
实点科技EI4一体式模块I/O 的功能测试
孙云辉

  一、使用场景描述

  北控水务旗下有几百个各类市政污水处理厂,在提质增效大背景下各厂都面临一定的自控系统消缺改造扩充IO通道的需求。按照官方推荐的改造方案需要在原本地I/O机架上增加I/O模块,不仅需要断电改造原PLC控制柜,影响生产,且部分官方模块因种种原因不仅价格高昂,货期也达到半年以上。

  目前国产工控产品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面世,兼容各类主流PLC的远程I/O模块不仅造价比官方便宜,货期也可以保证,在各类水厂的改造项目中尤其适用。但各种产品质量参差不齐,也缺乏实际应用的时间检验,因此我们不断在市场上寻找此类产品进行功能测试,恰巧看到实点科技的产品试用活动便报名并有幸参加。

  二、产品开箱

  拿到产品后发现模块做的非常小巧,细节上也考虑了工控的要求。模块端子全部采用了弹簧式,拆接都比较便捷,文字标准也比较清晰 。尤其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查找资料时发现官方网站做的非常好,资料查找和下载非常方便,使用手册编写的也非常仔细。

  按照手册的说明,基本了解了模块的使用方法,跟官方的远程IO模块使用步骤类似。我使用罗克韦尔CompactLogix测试系统连接1616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和A80I模拟量输入模块。

  三、产品使用过程

  第一步:配置模块的IP地址。与PN系列模块不同,EI系列可以通过旋钮开关设置IP地址的后三位,默认是192.168.0网段,可以利用IP修改工具修改IP网段。开始我电脑设置是192.168.1网段,不论用IP修改工具还是用官方BOOT软件都扫描不到模块。后来将电脑IP修改为192.168.0网段后可以扫描到模块,并且将IP修改为192.168.1.2和192.168.1.3。按照说明,在重新设置IP网段后可以通过旋钮开关更改IP后三位,我尝试将两个模块后三位改为031和032,修改完毕没有反应,断电重启后用RSLinx扫描发现IP已经成功修改。这个功能实际应用中还是比较实用的,可以在安装前批量按照设计批量修改模块IP网段,实际调试时可以不用借助软件设定具体IP,简单方便。

  第二步:安装EDS文件。通过EDS文件可以将各类兼容模块配置到罗克韦尔PLC系统内,EDS文件在官网的配置文件页面很容易下载到,并且是EI4全系列模块文件,不需要一个一个下载。打开EDS文件安装工具,查找到文件路径,点击安装即可。安装成功后打开RSLinx软件可以发现原来显示问号的设备已经可以成功识别。

  第三步:添加硬件模块。在硬件配置区域的以太网目录下添加EI4模块,填写第一步配置的IP地址并填写模块名称。

  第四步:模块配置。可以选择IO数据的数据类型,默认SINT为8位短整数,一般选择INT整数数据。还可以配置RPI扫描时间,默认30ms。这里有一个模块掉线后CPU报错的选项可以勾选,默认是不勾选的,为了测试模块的故障诊断功能我勾选了这个选项,后面会说到遇到的问题。这里不像PN4模块那样有配置通道类型和数据范围的窗口,咨询厂家技术后回复是需要在模块自动生成的配置数据里修改,这一点没有原厂模块和PN4系列使用方便了。

  第五步:配置下载。下载硬件配置,测试EIP通讯是否成功建立。下载程序后发现CPU报错,IO指示灯绿闪烁,OK指示灯红闪烁。过一会IO指示灯变绿,但OK指示灯仍然红闪烁,联机确认故障后CPU运行正常,模块数据也正常读取。每次重启系统现象都是一样的,需要手动复位故障才能重新运行。这应该是我在上一步使能了模块通讯故障CPU发生报警的选型造成的,可是正常来说应该是故障消除后CPU自动恢复才对,希望厂家能有解决方案。

  第六步:编程测试。PLC与EI4模块连接正常后,在处理模拟量数据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。首先官方说明资料是以基恩士的PLC系统为例的,没有罗克韦尔平台下的说明,找技术支持才了解到修改模拟量输入通道数据类型的方法,就是在模块的配置数据里修改,默认0代表0~20mA,我修改为1代表的4~20mA,但是转换数据范围都是0~65535,不像PN4模块那样可以选择0~27648或其他范围。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:输入数据的类型是INT,数据范围是-32768~32767,但模块AI的范围是0~65535,所以当转换的数据大于32767时就显示负数了。咨询厂家恢复是针对罗克韦尔平台他们用的比较少,让我做两段线性变换解决这个问题,那带来的麻烦就比较大。后来经过咨询罗克韦尔技术群,给的建议是创建一组DINT变量,利用BTD指令将INT数据复制到DINT的低16位,这样DINT数据就可以正常表示0~65535范围的数了。

  四、使用效果说明

  经实际测试,可以看到实点科技的EI4系列模块与罗克韦尔系列PLC可以正常建立通讯,实用步骤跟官方模块基本类似,可以作为官方模块的替代产品使用。

  五、总结

  EI4系列模块虽然能在罗克韦尔平台下使用,但是还是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:

  1、系统重启时故障报警问题:每次重启系统CPU都显示报警,必须手动复位后才能运行,应该做到通讯正常后CPU自动复位。

  2、模拟量数据范围问题:罗克韦尔平台下模拟量输入通道数据类型是INT,而模块转换的数据范围又是0~65535,明显有不匹配的情况,如果增加数据处理环节会降低用户体验。应该参考PN4那样增加0~20000和4000~20000两种数据转换范围,与罗克韦尔官方做法一致。

  3、通道配置方式:应该跟官方模块一样实现窗口式通道配置功能,不能仅通过配置变量修改,以提高易用性。

  4、官方应该针对所有兼容平台编写使用手册,尤其是对罗克韦尔这种常用平台都缺少测试资料,说明厂家功能测试还有所欠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