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1200通讯问题

楼主(2023-09-12):
设备发往客户现场,1200已经做的是智能从站通信,但是客户需要PLC直接与WINCC通讯读写PLC的地址,好的满足他!把地址啥的全部搞好,他们也与WINCC连接成功,但是每过一小段时间变频器就会报通讯故障,他们怀疑是IP地址冲突,便使用自己笔记本直接用第三方软件直接读我PLC地址,一读地址,我变频器就报通讯故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目前怀疑是做了智能从站,又使用WINCC通讯导致的原因,有没有大佬能够解惑分析一下?万分感谢。

楼主:
最烦的就是设备发到现场,客户不满意,远程改改改,改通讯改点位改地址
可访问该智能设备IO控制器的数量“1”,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?ACS880已跟1200PLC走总线通讯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最烦的就是设备发到现场,客户不满意,远程改改改,改通讯改点位改地址
可访问该智能设备IO控制器的数量“1”,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?ACS880已跟1200PLC走总线通讯。。。。
结果改到通讯不上了,还是自己要去跑现场·····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PLC与变频器在不插外部网线的情况下一直很正常,只要一插,过段时间变频器就报错

网友B:
winCC连主控制器行不行呢

网友C(2023-12-17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D:
如果不是IP重复,变频器控制灵敏度不高的,可以改看门狗时间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解决了。多台设备并列客户现场,走的Pn,如果多台设备网络汇入中控室,就会造成profinet设备名称冲突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