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2):
实点科技一体化 I/O 与德国Hilscher网关的互联测试
王占文

  一、使用场景描述

  当前大型控制系统中经常存在多种网络并存的情况,在主控制器和各种不同品牌、厂家的IO及智能设备通讯时经常用到各种网关产品。

  我们实施的某项中主控制器是施耐德M580,主要的智能设备如变频器、喂料称等都统一采用ProfiNet,为了实现稳定可靠的通讯,我们采用了Hilscher的NT100网关。

  该网关具有两个Profinet端口和一个Modbus TCP以太网口,可以实现M580和Profinet从设备的通讯。

  二、产品开箱

  本次测试使用了三款实点的一体化IO产品:

  型号分别是:

  PN4-1616B

  PN4-A04V

  PN4-A40V

  其中A04V和A40V的命名个人觉得有点儿莫名奇妙,从实物上印刷体的0和O刚开始难以确定,看到软件里的GSD文件名才搞明白。不知道订货时会不会有小伙伴搞错。。。

  三、产品使用过程

  模块的接线和联网都比较方便,测试网络基本如下:

  由三台实点设备和一台和利时设备组成。

  四、测试过程

  测试主要步骤有:

  1、网关的配置

  网关配置主要有固件下载(下载相应通讯协议的固件)

  网关ModbusTCP参数配置

  网关Profinet参数配置

  通讯映射表设置等

  2、IO从设备的配置

  IO从设备主要靠设备名来区分,实点的一体化IO设备初始名字都是pnio,在拖入时软件会自动加序号区分,这样就会导致IO设备的设备名和设置不符,在实际使用中需要逐个修改,建议每个模块的出场设备名加以区别,如设备型号+序列号,这样现场可以直接联网,然后采用网络发现功能直接创建所有从设备,从而避免错误,加快调试速度。

  可以使用配置工具来修改设备名:

  可以使用网络扫描功能批量添加设备:

  3、下载网关配置并运行

  设备配置完成后,把设置下载到网关中,即可实现通讯:

  测试中发现个别设备在自动识别后不能通讯,单独删除该设备,重新手工添加,下载后可以工作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明,估计是自动发现时个别参数不对吧。

  五、使用效果说明

  测试中所有模块都能可靠联网,IO工作正常。模块在不成环的线性网络中工作正常。因为Hilscher网关不支持MRP冗余功能,实点一体化IO也不支持菊花链环。在把IO网络接成环和断开环时,通讯会中断然后快速恢复。

  六、总结

  鉴于条件限制,本次测试只进行了联网通讯和IO基本功能测试,对于IO的抗干扰、抗冲击电压等能力未做测试。

  模块在使用中配置简单,工作可靠,反应灵敏。

  接线端子紧凑,连接可靠,指示灯清晰明了。

  如前述测试过程中提到,建议修改部分模块的命名规则以实现简单易记,便于区分,以免在选型、配置中出现错误。

  建议模块出厂的设备名实现区分,以方便大量使用时准确区分、定位,缩短配置、调试时间。

  建议增加MRP介质冗余功能,以提高在关键场合应用的通讯可靠性。

  以上建议仅为个人意见,未考虑实现难度和实际意义,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