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的直流制动

楼主(2023-09-13):
变频器的直流制动能否作为电机的刹车用,负载惯量大的能否可用,有谁用过这个功能的,能否指点下。

网友A:
一般是先减速,低于某个频率才能使用,而且制动时间不能过长

网友B:
E700的用过,防止溜车,频率是0,时间3秒,电机3KW,使用没问题

网友C:
二楼回答精准!赞成。

网友D:
负载惯量大的话,如果停车时间非常短就有必要使用专用的刹车模组,普通应用就选配刹车电阻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