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3):
上淘宝看到很多继电器只写了额定电流(阻性)是10A,没写感性负载能用多少A?那感性负载该怎么选择要多少A的继电器呢?

网友A:
?感性负载为什么要用继电器?

网友B:
感性负载小的话可以用继电器,大的还是要用接触器

网友C:
按2.5或者3倍算吧,阻性10A,感性就3A或者4A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?感性负载为什么要用继电器?

感性负载很广的,比如交流接触器线圈就是

PLC的输出带个小继电器,然后继电器触头控制接触器线圈

这样的用法很普及吧。

网友D:
作为商家,有多少将技术资料包含内容告诉你?
又有多少使用者深究?
如果能要的是额定指标,请查产品资料

网友E:
直接用接触器吧

网友F:
去参考欧姆龙的手册,曲线都给你。国内小厂,是做不了这些数据的,还是用宏发这些一线产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