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SA电源板

楼主(2023-09-13):
有没有大神知道FX3SA和FX1S的电源板通用不?

网友A:
这都差几代了还能通用??

网友B:
不一样的,接口的位置不对,不能通用;

网友C:
你可以考虑直接淘宝买个二手机把电源板拆下来换到你的机子上去
你的这个型号我没试过,3U的就经常这样操作,还好3U有新板,旧板也不难修

网友A:
1S的电源板也可以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