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3):
实点科技PN7-0808B  I/O 模块试用报告
夏多锐

  一、使用场景描述

  简化了接线,可直接代替PLC的IO模块,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布线难度,降低了人工成本。

  应用了IO-Link技术后,以数字化的方式直接传输到控制器。保证了数据与测量值完全一致,避免了电磁等干扰信号的干扰,无需再添加屏蔽电缆。

  使用IO-Link技术能一定程度上避免系统故障造成的当机和故障排查时间,系统的可靠性将有所提高。

  二、产品开箱

  外观精美,材质厚实,做工毫无粗糙感,端口都有标签标注。

  三、产品使用过程

  1.下载配置文件

  2.PLC在软件中添加配置文件

  3.修改IO-Link的IP地址

  4.下载PLC程序设置

  5.对IO-Link进行接线

  6.测试传感器信号有无,并监控PLC软件中是否收到传感器信号。

  四、使用效果说明

  首先在西门子PLC软件上将网络,配置做好以后。

  将网线直接插到PLC的网口上,然后在该 IO-Link上,连接好 传感器或按钮,PLC即可直接读到传感器的信号

  五、总结

  缺点:

  1.说明书 未标注 输出是否有短路保护

  人为不小心,错误连接,把 引脚2和引脚3直接连接后,此时会出现短路,那么请问此时该模块或设备是否有短路保护,点位和模块设备,会不会烧坏。

  阁下又将如何应对,如果出现短路,有没有报警提示灯,指出哪里出现了短路。

  建议尽快推出CC-Link IE Field Basic协议,且该协议将来上线完成后,且需要注意做到以下这个功能

  场景如下:

  假如有个三菱的PLC本体IO是80点位,

  输入占40点(输入范围是X0-X7,X10-X17,X20-X27,X30-X37,X40-X47)

  输出占40点(输出范围是Y0-Y7,Y10-Y17,Y20-Y27,Y30-Y37,Y40-Y47)

  现在需要对该PLC进行IO扩展,用到了实点的某个IO-link,

  假设该IO-Link是16点输入,扩展的起始地址是X100,

  通过该IO-Link扩展得到的IO点需要进行以下分配

  因为有些PLC的数据类型结构是 低字节在前,有些PLC的数据类型结构是 低字节在后。

  在同一个插口内,引脚2和引脚4的IO点顺序要连续

  所以希望实点公司,后期再开发CC-Link IE Field Basic协议的时候,需要针对三菱PLC 做一下数据的高低互换,避免下面的这个反面教材。

  反面教材

  第1个插头内部:   引脚2的信号是R0.8,引脚4的信号是R0.0。

  第2个插头内部:   引脚2的信号是R0.9,引脚4的信号是R0.1。

  第3个插头内部:   引脚2的信号是R0.A,引脚4的信号是R0.2。

  ...........

  千万别这样子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