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如何控制电磁阀

楼主(2023-09-13):
 大家用PLC控制电磁阀都是直接输出控制还是加继电器中转啊,我之前是用了普通的中间继电器,但是普通继电器寿命一般只有十万次,遇到频率高的使用场合就不适合了,大家是怎么做到呢

网友A:
那你本身的PLC模块是不是继电器输出呢?如果嫌弃频率低,可以上固态继电器

网友B:
小功率的,频率低的,直接控制,大功率的加继电器

如果频率高可以用晶体管放大板的,淘宝上大把的卖

网友C:
先说你用的PLC是什么输出

如果嫌附加继电器使用寿命短,换成固态的

网友D:
直流电磁阀,用晶体管输出的PLC,plc输出端加电流保护

网友E:
直流电磁阀你可以量一下直流电阻, 一般的250ohm可以用plc晶体管输出.
但是话又说回来, 你继电器不能频率高, 难道你的电磁阀比继电器牛13就能频率高?

网友F:
最友善的解决办法

PLC选用晶体管的,加一个PLC放大版,也是晶体管的,

加个熔断器,寿命可以说是无限的

网友G:
晶体管+放大板;

网友H:
看来我们这落后了。我们这是直接控制电磁阀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看来我们这落后了。我们这是直接控制电磁阀。

小功率的没必要,图中这个才3W,3/24=0.125,才125ma

网友I:
我一般加中间继电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PLC本身是晶体管输出,3-8秒会动作一次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功率是不大,电压24V,功率为3W左右,不过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启动时会有冲击电流,PLC是晶体管型的,之前输出点位被烧坏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之前选了一款国产的固态继电器,但用了两个月后就陆续开始问题,现在想找个替代的,我知道相关产品很多,但产品质量出过一次问题不想再出现了,想找个大家实际用过质量可靠的产品,如果有的话帮忙推荐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之前选了一款国产的固态继电器,但用了两个月后就陆续开始问题,现在想找个替代的,我知道相关产品很多,但产品质量出过一次问题不想再出现了,想找个大家实际用过质量可靠的产品,如果有的话帮忙推荐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电流保护是哪种形式的,有相关产品推荐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电磁阀是DC24V,3W的,3-8秒回动作一次,PLC点位烧坏过所以后面加了一款国产的固态继电器,没想好固态继电器质量不行,用了两个月后陆续出现问题,现在想找个可替代的,求推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这个您用过吗,我知道相关的产品有不少,我之前选了一款国产的固态继电器,不过两个月后陆续出现问题。换了再出问题可承受不起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有可靠的产品推荐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功率是不大,电压24V,功率为3W左右,不过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启动时会有冲击电流,PLC是晶体管型的,之前输出点位被烧坏过。

用晶体管放大板试试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个您用过吗,我知道相关的产品有不少,我之前选了一款国产的固态继电器,不过两个月后陆续出现问题。换了再出问题可承受不起了

用过,买的杂牌,3年没反馈异常。

就当成是好用吧

电磁阀用的集成式阀岛,

避免他们维修乱接线烧点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求推荐具体品牌和型号,手上这个项目继电器用量很大,试错成本太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你阀岛是走总线控制的吧,总线控制就不存在烧PLC输出点位的问题呀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不是总线的,只是用db插头接线,避免维修自己再去乱改线,你自己淘宝搜一下吧,接线方便,还整洁美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三年下来单个电磁阀总共动作的次数大概有多少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求推荐具体品牌和型号,手上这个项目继电器用量很大,试错成本太高了

这个谈不上什么品牌,淘宝上找吧,个人的经验是,类似产品只要是有官网的都还可以。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设备效率60-80/分钟,早晨8点到19点,没夜班,一般一个月上26-30天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好的,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这样计算的话动作三千万次了,非常可以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样计算的话动作三千万次了,非常可以

理论上,晶体管只要不搞短路,可以说寿命=无限次。

记得COM端加个小保险,保护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