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3):
请教各位,台达DVP  PLC偶尔出现RUN灯不亮,PLC无法运行,此种PLC 无运行停止选择开关,但是连编程软件按运行,RUN灯又这,PLC运行又正常,有时一个月没事,有时一个星期出两次,很烦,请教大家我这是哪里出问题 了,谢谢

网友A:
如果程序一直使用没问题,最近才出现的(排除程序原因引起的停机,应该可以看到历史故障,编程软件?)

你应该备份程序,以及数据,

买个新的做备件,做好及时损坏更换

网友B:
不用想了,直接换,你的这个经常性出现这个故障,我都换了好几个了,让设备厂写好程序直接发过来

网友C:
硬件软故障吧,参考单片机

网友D:
有没有某种规律
比如连续工作多少时间,某个负载启动......

关闭电源再供电能不能启动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关电源重启也不行,电压24.6V 正常 ,台达还是不靠谱啊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关电源重启也不行,电压24.6V 正常 ,台达还是不靠谱啊?
设备使用多久了?
没考虑是程序问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程序是我做的,设备使用了两年后出现的,有做和变频器通讯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程序是我做的,设备使用了两年后出现的,有做和变频器通讯
你有没有用到X7点,实际观察看看是不是X7有信号后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如是,大概率是因为内部STOP那个特殊M1035莫名其妙的置1了。可以考虑程序加一段逻辑:
LD M1000
RST M1035
看能不能解决。
不然考虑更改X7接线到其他空余输入信号端;或者直接干脆换新的PLC。

网友F:
PLC要换掉,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G:
停止运行的时候如二楼说的,可以连上电脑看看故障信息。

网友H:
是EC还是ES?

网友I:
台达的PLC确实有问题,我遇到过两次。一次是程序莫名其妙的少了一半多,3200步的程序只剩1500步了,幸好有源程序在,不然没得搞。还有一次是有一个走485插口和变频器通讯的,触摸屏可以设置变频器频率,每次设置好后不能启动设备,一启动设备就报变频器故障,而变频器上没有任何故障代码,查询历史故障也没有。搞了几次才发现,每次在触摸屏设置好变频器频率,等变频器的频率和设置的一致后,就把485插口拔掉,再启动设备就没有任何问题。

网友J:
看样子这是通病,我也遇到过,开始以为PLC电源问题,其实不是,只能更换PLC.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ES系列的

楼主:
好像这个版本是低配的,同样的ES系列的,高配的有运行/停止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