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,帮看一下,错误原因是什么?怎么解决?感谢!

楼主(2023-09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连接线松了

网友B:
通讯错误. 检查接线接头.
查看通讯指示灯读写是否闪.

网友C:
像是台达的屏

网友D:
控制器没有应答,检查一下你的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啊

网友E:
什么阶段发生?
使用一段时间~可能插头松掉,线断,有人动了设置....
初次使用,线序不对,设置错误.....

网友F:
如果长期使用之后,猜测是连接方面的问题,检查通讯线和接口接触问题,再看plc状态,重新上电看看?

网友G:
就是PLC没有通讯上,检查PLC的状态,通讯线状况

楼主:
通讯线有问题,换了一条好了。感谢各位解答!

网友H:
台达的触摸屏!

网友I:
建议这样有始有终的帖子的有个标记

网友J:
感觉正常情况下端口都是卡死住的,可能通讯口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