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后面一段好像不是三菱的程序咧!

网友B:
这种老古董就该慢慢被淘汰,

现在的PLC多方便,直接关联变量完事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有的设备主人不换PLC,会这个就能挣钱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确实,

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方案

一般PLC都肯定配置有触摸屏,触摸屏一般带485,

用触摸屏中转一下就OK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确实,

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方案

一般PLC都肯定配置有触摸屏,触摸屏一般带485,

用触摸屏中转一下就OK了

其实用屏比这个还繁琐,实际中用过一次,PLC是FX1N、威纶TK6070的屏、还有一台变频器

TK6070只有一个485(422)口,一个232口,485给了变频器,232连PLC,PLC又是422口

所以触摸屏的设置要改变为232,连接要用SC-09的编程线(这条线可以把232转成422)

然后还要在触摸屏里面使用传输功能交换数据

当然从成本来说这应该是最低的了,因为省了485BD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确实,

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方案

一般PLC都肯定配置有触摸屏,触摸屏一般带485,

用触摸屏中转一下就OK了
你会开车,会骑自行车,还会骑摩托车,OK 就差火车,坦克了
遇到啥交通工具都能运用,很好

只是现场只有飞机,咋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确实,

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方案

一般PLC都肯定配置有触摸屏,触摸屏一般带485,

用触摸屏中转一下就OK了
你会开车,会骑自行车,还会骑摩托车,OK 就差火车,坦克了
遇到啥交通工具都能运用,很好

只是现场只有飞机,咋整

这必须不恰当

一般来说,接改造项目提前知晓现场情况,断然不会给自己挖坑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没看懂?~直男

网友E:
fx3u不是有CRC指令吗,还用专门写计算程序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s7-200smart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是故意踩的~
没有最好的方案,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!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前面是通讯数据,后面用的CRC检验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