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4):
本人是个小电工,在某书上看到一则电工计算题,想在群上讨教计算方法,来学习学习提高电学知识。

网友A:
首先,这道题我不会

其次,我工作二十多年了,没有碰到过类似的计算应用

最后,如果说是个小电工,完全没有必要研究这么理论的东西

网友B:
老电工表示也不会表情表情 精通电子理论才行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本人是个小电工,在某书上看到一则电工计算题,想在群上讨教计算方法,来学习学习提高电学知识。
问题不严谨,是转换瞬间,还是某个时间点?
瞬间Uc=E=20V,I=Uc/R=20/2000=0.01A
某个时间点?最后时点 Uc=0,I=0

网友D:
阻尼振荡吧

网友E:
这个题,可以直接给公式,也可以给你列方程。这是个二阶微分方程。
当S在A稳定后,Vc=E=20。
当S换向B,方程如下:
CdUc/dt=i
Ldi/dt=-Ul
Uc+iR=Ul,代入得: Uc+RCdUc/dt+LCd2Uc/dt2=0
没有R就是典型的波动(LC振荡电路)。
解得:Uc=C1e^(-R/L+√(R2/L2-4/LC))t/2+C2e^(-R/L-√(R2/L2-4/LC))t/2
由R2/L2-4/LC>0,知道电压很快衰减, 没有振荡.
代入,t=0时, Uc=20, i=0, 得: C1≈21.18, C2≈-1.18.
Uc(t)=21.18e^(-1056t)-1.18e^(-18944t)
i(t)=22361(e^(-18944t)-e^(-1056t))

网友F:
感觉完全用不上。

路过瞅瞅楼上的大佬

网友G:
大学《电路分析》的内容,下沉到电工了?

网友H:
等我混稳了,没有工作焦虑了,肯定好好学习一番公式计算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大鄂,你的计算列式这么清晰,但我还是雾里看花一点都不懂。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