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5):
做视觉检测  需要千兆交换机   在网上花了300多 买了一个国产千兆交换机  结果数据丢包  ,求一个靠谱的千兆交换机品牌

网友A:
一般来说,相机直接进网口,不会经过路由或者交换机

你可以看看电脑对应网口占用率,还有,开启网卡巨帧,具体看下手册

~~~

我用的方案我看了 1个 200W 的摄像头,千兆占用还不到一半;

就用PC一个千兆口 接的交换机+PLC+摄像头,

网友A:
对了,交换机5口千兆的100块钱没问题,

也试过二手 菲尼克斯千兆的,都一样

网友B:
必须得是MOXA啊

网友C:
MOXA是台湾品牌,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场。
本土的品牌TPLINK工业版还是可以用的。

网友D:
老磨砂,新摩莎也一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