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5):
情况如下:
1、设备负载是正常的,每次停机后可以重新启动。
2、停机时间准时在每日中午(12点-13点),疑似与外界温度有关系。
3、电机温度正常。

到底是变频器有问题,还是电机有问题,还是别的问题,比如散热问题?

如何分析排查。

网友A:
能不能先代换其中一样,建议用个同型号的变频器替换下

网友B:
一是要确定下来是变频器自己停机还是变频器收到了停机信号停机。二是停机的过程或者停机现象与正常运转时的停机是否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请教,这个如何确定?谢谢

网友C:
什么型号的变频器?报什么故障?

网友D:
变频器报警反馈电流高不是OC吗?加强变频器的通风试试,可外接风扇强制风冷,如果故障消失就是变频器有问题。

网友E:
基本上设备过热出各种故障的时候多   我去现场修都先看环境

网友F:
这个停机应该有故障代码吧

网友G:
中午电压低

网友H:
先把变频器对电机自学习一下吧
很多电机运行时间长了,变频器检测到电机的数据有变化,就会出现过流保护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