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的,共阴共阳只要有规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吗?以前一直用的上面共阴接法,这次试了下共阳,有点问题,一会可以工作一会又无法触发继电器,还没找到是哪里原因

网友B:
三菱也这样接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吗?以前一直用的上面共阴接法,这次试了下共阳,有点问题,一会可以工作一会又无法触发继电器,还没找到是哪里原因
这就要看整个电路,只是提供的这2个图,是没问题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只看这个图都都可以,但实际伺服控制电路不是这样的

网友E:
应该都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解决了,可能还是干扰问题,目前是把PLC 开关电源 伺服 变频器 所以设备的接地出线并在同一接地母排上,试的时候没接地线,接了地线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