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7):
如上图,红圈出来的这个十字小东西,可以旋转出来,是带螺栓的,就像一把小雨伞。这个小东西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A:
是不是调节流量的?
璇出来看看它下边的模样

网友B:
手动旋杆,塑料件拉掉后,可以用活动扳手或者管钳扳动的

网友C:
状态指示及手动换向的!

网友D:
可以指示阀门的开关位置;可以在没气的状态下手动(拆掉上部部件,用扳手)调节;可以用于安装阀门回信器,以给出开、关的电信号;

网友E:
回迅器,显示阀的通断,里面有微动开关,可以反馈阀的状态!

网友F:
预留位置装回讯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