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得个思路 。。。

楼主(2023-09-17):
。。。一台伺服通过丝杆机构带着一根电热丝前进 ,如果伺服速度调快 ,电热丝也对应速度开始加温。

       如果伺服调慢,电热丝相应得进行降温 。如果伺服速度为零 , 电热丝也停止加热 。

       目前我不成熟的想法是  :把伺服速度值送到PLC模拟量模块进行转换 ,然后由模拟量模块送
       出模拟量信号控制可调可控硅去控制电热丝 。

       有兄弟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? 说说看呢 。

       先谢过

网友A:
是伺服旋转速度,不是丝杠前进量~你的想法可行

网友B:
目前我不成熟的想法是  :把伺服速度值送到PLC模拟量模块进行转换 ,然后由模拟量模块送
      出模拟量信号控制可调可控硅去控制电热丝 。

从控制上来说这样的思路是没问题的

只是要考虑实际工艺这样做行不行,比如开始是停止的,电热丝是常温,

然后伺服转动时再去加热,来得及吗?

网友C:
PWM或者相角吧.模拟量控制电压?

网友D:
速度快了 加热能反应过来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。。。。你说的我也在考虑 , 决定这几天打个样试试看 。实践出真知 。

网友E:
理论可以,但加热的模型曲线不是线性的话能不能满足你的曲线要求?

网友F:
感觉温度控制可能不准。

网友G:
感觉有问题的,温度的热惯性太大,如果没有预先判断,你的温控会变得没有精度可言。

网友H:
定义两个点,然后进行曲线拟合,把丝杆的速度值输入进曲线拟合公式,通过公式转换成对应的PWM信号 ,用该信号再去驱动发热丝。

网友I:
如果温度要求高,还是考虑做个预热温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如果温度要求高,还是考虑做个预热温度

  。。。。你的回复本来想点个赞的,结果点错踩了 。

          做过实验了 ,你说的对的 --- 是要先有个预加热 ,而且,停下来的时候
          还要提前一点关闭加热,要不然,在完全停下来的时候,会留一道电热丝的
          烫痕 。

          目前还在完善中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