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8):
据我个人所知,常规的催款,加密程序:

一:催款程序,靠时间(或者设备启动时间 次数等),定时让PLC停止运行(不能打自动等),输入密钥以后,再次可以运行一段时间,周而复始;

    完全解开,输入密钥以后,催款程序失效。

以上是对于设备厂商对于甲方设备使用方尾款而生的程序,

二:防止程序被别人白嫖盗用程序,(复制程序下载到新PLC HMI以后就能使用;(本贴重点探讨对象)

1、首先,不能让客户看到源代码程序,不然写的如何繁琐麻烦,别人也能看出其中逻辑,然后破除掉。

PLC的品牌尤为重要了,据我所知,

三菱全系被秒,FX Q等
欧姆龙 CP CJ NX NJ 全系拉跨,  (CP 系列,常规加密,读PLC FLASH里面都是明文的,扩展加密不是铭文的;NX NJ有超级管理员密码,预置的,可以远程解密)
松下:不是很了解,但是。。你懂的

西门子 200 200SMART 直读密码,博图全系暂时还比较安全,但是也能被破解  隔壁论坛大佬的签名: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

国产品牌:据我所知,永宏的5%那种,论坛很少人破,但是PLC没用过,感觉不怎么好用,不考虑。

台达:加密也很弱,隔壁论坛被台达警告了,不准讨论台达,但是加密也很拉跨。

其它:codesys内核众多控制器,默认不下载源码,也就不能上载,暂时还比较安全;

~~~~~~~~~~~~~~~~~综上所述,几乎很多品牌控制器都很拉跨,无非破解成本而已,其中以博图1200 1500 为成本最高。

~~~~~~~~~~~SO,有条件的情况下,尽量选择西门子博图来写程序,或者CODESYS控制器来写,但是普通小程序用不上codesys。。

触摸屏:常见品牌都很拉跨,什么禁止上传,禁止反编译都可以破

西门子的低端屏SMART那种,官方自带软件不能上载,网上都有人能搞定。。中高端屏就不清楚了。

唯独:昆仑通态,这个如果没有下载源码,真的就不能上载编辑,用它写脚本应该可以的。

2,防盗程序:

顾名思义,就是别人复制过去就不能用那种,

不能用,无非:1,识别硬件ID,2,输入特定密码(如果保存在PLC内部的话,复制内存数据就被破了,很弱),3,触摸屏写脚本,(需要触摸屏不能上载源码那种)

~~~~~其中,感觉就第一种比较靠谱

识别硬件ID或者序列号,然后 异或,移位,等处理,可以得到一个数字,对比程序来判断是非OK,

如果不OK就执行 防盗逻辑,

例如,不能开自动(复位标志位),弹窗提醒,不定时报故障(SET 故障标志位等);

大家觉得怎么样?

网友A:
不在意被别人剽窃程序,只要自己一直在进步。一个好的程序逻辑框架是可以传承的,就跟我们公司的程序一样,在最开始的一家巨头公司一位大神做出来的,后来发现这个底层逻辑框架程序居然可以通用所有的设备!这个程序后来成了好多家公司的主流模板。对大神来说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认可吧。

网友B:
一半程序写在PLC,一半程序写在触摸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在意被别人剽窃程序,只要自己一直在进步。一个好的程序逻辑框架是可以传承的,就跟我们公司的程序一样,在最开始的一家巨头公司一位大神做出来的,后来发现这个底层逻辑框架程序居然可以通用所有的设备!这个程序后来成了好多家公司的主流模板。对大神来说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认可吧。

水塘小,单纯不想让别人白嫖的那么简单,要么自己写,要么不要白嫖;

对于我来说,我的价格别人如果是新做肯定做不出来

话说回来,上述框架程序哪里能找到呢?想观摩一下框架

网友C:
看你是锁君子还是锁小人

锁君子,一般的禁止上传就可以了

锁小人,怎样都没用

看你之前的帖子,是根本都没加密还有注释

这就好比你出门不但不锁门,茶几上还放了几万现金,这不是勾引人家犯罪吗。

网友D:
富士有几款plc,好像不让上传,也不让在线!
还有B&R的,没有源程序,在线不了!

楼主:
来,今天折腾一个博图版本的,硬件ID识别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(* 现在的:             PPYMDDxxxx
以前的:             xxxxxPWWY

代表含义:
PP = 生产工厂
Y = 生产年份(代码含义见附件)
M = 生产月份(代码含义见附件)
DD = 生产日(代码含义见附件)
xxxx(x) =顺序号
WW = 生产日历周数 *)

REGION 读取PLC硬件SN,只需要流水号XXX
   #GET_IM_DATA_Instance(LADDR :="Local~Common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_TYPE :=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:= #IMDATA);
   IF #GET_IM_DATA_Instance.DONE THEN
       // 只需要最后4个XXXX,顺序号
       STRG_VAL(IN := LEFT(IN := RIGHT(IN := #IMDATA.Serial_Number,  L := 12 - FIND(IN1 := #IMDATA.Serial_Number, IN2 := #st_横杠)), L := 4),
                FORMAT := 000,
                P := 1,
                OUT => #vw_序列号);
       #vw_sn := (16#ffff XOR #vw_序列号)+16#0606;
   END_IF;
END_REGION
#ob_SN不正确 := #vw_sn <> #iw_SN;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逻辑很简答,读取PLC硬件序列号,只保留流水号,序列号最后4位,这个肯定每个PLC不一样,如果一样,那就是运气爆表了

简单处理:与16#FFFF 取反,然后+16#0606

最后一个输入WORD和这个WORD比较。

关键是,用电脑计算器就能算出来解锁SN

例如我这个序列号是 S V-M9C71135

保留后四位 1135

转换成16#是:16# 046F
取反:FB90
+16#0606 是 16#0196 (还可以更难一些,这个变量用SN后四位+-*/来做,)

~~~~~~~~~~~~~~~~~~~~~

实际使用,只留一个INPUT引脚,根据这个PLC的 SN来算就行了,每个PLC(设备)都不一样,别人难道程序,加密这个块也用不了;

内部如果输入的序列号不对,就处理对应的机制,让PLC不能启动的办法就很多了,这里就不在瞎掰了~

~~

大佬还有更好的办法么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一半程序写在PLC,一半程序写在触摸屏。

好想法诶,一直都想尝试把及时控制的写在PLC,参数运算,报警等等辅助程序用触摸屏的脚本写

网友F:
不是什么高大上程序要不简单加个密,遇到人家硬要解密也没办法,况且读取的程序理解也要精力的,毕竟大多数人不喜跟着别人思路走,借鉴借鉴方法也就罢了;不然怎么大师们都说有那功夫不如自己写了。

网友G:
对没有诚信的拉黑算了,干嘛要继续合作,亏也是亏一次

网友H:
长见识了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一半程序写在PLC,一半程序写在触摸屏。

好想法诶,一直都想尝试把及时控制的写在PLC,参数运算,报警等等辅助程序用触摸屏的脚本写
想法虽好,可离楼主说的“就是别人复制过去就不能用那种,”还有距离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一半程序写在PLC,一半程序写在触摸屏。

好想法诶,一直都想尝试把及时控制的写在PLC,参数运算,报警等等辅助程序用触摸屏的脚本写
想法虽好,可离楼主说的“就是别人复制过去就不能用那种,”还有距离

我曾经帮人搞过200的系统,有一台一样的,程序也是很多弯弯绕绕,

我也懒得看,对了下主要的启停点位OK,破解程序(4级),读取内存(第三方工具,编程软件不支持),

写到新的PLC直接开起来了,连参数都不用设置。

PLC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该PLC的序列号。

网友I:
【我的价格别人如果是新做肯定做不出来表情】~你事先谈钱了
那是没遇到我~50km内的车马费事先都不提,只要求工艺能说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【我的价格别人如果是新做肯定做不出来表情】~你事先谈钱了
那是没遇到我~50km内的车马费事先都不提,只要求工艺能说清楚

工艺肯定沟通过,第一次做了一台样机非常满意才有了后来的业务;

一台20-40点的机器,编码器,伺服(扭矩+定位模式切换),加触摸屏。

接线加编程调试一台才1000-1500的利润,还要垫资买材料,一年售后。我想找不到第二家吧

唯一可谓的就是一次做几台,算下来利润还可以,一个电柜在家慢慢摸鱼也就是1天时间

网友J:
接线加编程调试一台才1000-1500的利润,做瓦工贴瓷砖都赚得比你多。

网友I:
见过一个程序,巧妙的使用了某条指令(欧姆龙CJ),该指令在程序中还不可缺少(搭建它还比较费脑子)
其某个数据在设备运行到某个时点(客户使用流程频率决定,所以外看就是随机),输出没有了
不是监控到这个数据,只能做初始化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I:
【我的价格别人如果是新做肯定做不出来表情】~你事先谈钱了
那是没遇到我~50km内的车马费事先都不提,只要求工艺能说清楚

工艺肯定沟通过,第一次做了一台样机非常满意才有了后来的业务;

一台20-40点的机器,编码器,伺服(扭矩+定位模式切换),加触摸屏。

接线加编程调试一台才1000-1500的利润,还要垫资买材料,一年售后。我想找不到第二家吧

唯一可谓的就是一次做几台,算下来利润还可以,一个电柜在家慢慢摸鱼也就是1天时间

为啥要垫资买材料?~这好像是当下大多数个体工控人的做法,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某些甲方很拽。
柜子委托他人or客户自己做
负责食宿,交通费视距离所在地以及客户可能的信誉~曾拒绝成都一个客户,CPU要垫资(近2W),飞机票也要垫资,还欠设备款100W.... 他的设备使用存储卡(程序有)只要换个CPU设备又能运行一年,哈哈 这情况你会去?还会整个CPU?小儿科的把戏愣是拖了3年,后话也是设备提供者的合同不扯蛋(准确的是工程与商务脱节)~尾款一年后付清,程序在近一年时开始爆发分三级,最后彻底不能用,设备还是德国的原装货。

先前通过支付宝的红包确实是先垫资~实属没遇到过的问题,解决了客户就给钱(20多年的默契),没解决搭路费
原则就是损失近可能小

07年接触的一个设备,经过近一年的挤药膏式摸索,成功的替换原设计(使用的PLC+屏要1万多),最初程序被客户以申请专利要去(包括密码),再升级几个版本(增加功能,优化程序等),意识到可能的“损失”改换密码,禁止上传,明确PLC.屏我来提供。
芯片,疫情使得货源出现问题(还跟老板说,这客户平均每月7-8套),也可能是同事截胡~因为同事要过程序,没给,去年下半年开始,客户自己“找到”货源,这不上午刚发走4套,合计有20多套只罐程序。
累计下来也有好几百套吧,版本已有10多级,PLC就从30点换成40点,现在是40-E,但触摸屏全兼容这些PLC~不挑,为售后考虑。
与这个客户就没合同,没主动要过钱,先前是公司提供控制器(考虑工资问题),目前罐程序无偿~准备谈程序买断(因为退休了)

再说一个与ABB的是,最初与技术合作选型,确定后交商务,他们每年要求降价5%,还可以忍受,经过几年有第三者插足,订单陡降,在一次产品对比中发现是山寨货,最后采购换人,订单回归,又过了n年,发现其同行量增,经了解又出现第三者,还是同事的同学办的公司,间谍?内奸?不考虑了,直接降价,按进价+5元报过去,结果被争议,还被威胁要打官司~不正当竞争,什么叫不正当竞争?没等到官司,等到老板批评,什么合作,什么关系....
通通扯蛋,挣到钱才是硬道理,此后混了10多年,任务也从80-90的完成率,降到15不到,直到疫情期拿到退休金(是工作时的2倍多)

哈哈 扯远了?能看懂就好,看不到也没关系。

网友G:
我主要是做技术支持这些,我只是收技术支持的费用和交通费用,赚的少,但从来不怕拖欠

楼主:
其实吧,干技术别认死理,一台机明面上利润1~1.5K,

自己买硬件,一台机电器差不多5K左右,我这边垫资买,光硬件利润我可以做到1K左右。

一台机综合利润就2-3K了,一次做4-5台,一周时间接线编程,现场一天全部安装OK,因为家里调试好的原因,早晨一早去,当天就能OK。

也就是一周+1天就赚1W+,还想啥啊,本来就做个兼职。

当时就在想,采购油水果然大

网友I:
鼠有鼠道,猫有猫路,最后别因为三角债收不回成本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