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8):
各位老师,丹福斯版改版后,电源部分也有很大改变,有一个芯片网上怎么都搜不到,有认识这个芯片的吗,故障现象是上电电流一跳一跳。

网友A:
搜下LM5021  看看对不对

网友B:
已经不用2844了吗?

网友C:
故障原因:1、电源芯片供电能力不足;2、负载侧有过载故障。
仅供参考。
反查芯片型号,提高判断准确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