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8):
欧姆龙CP CJ适用

截图一张,MOVR做的
ii_ChBit是设置IO点位的上位机设置小数点1位,输入1.5,写入PLC是15,输入100.6 就是写入1006,

发帖子发现一个问题,如果10015,即100.15,程序会判断错误,这里就不去改了,只是说,上位机能随便改变ii_ChBit的值来改变IO点位。

此程序也可以用来简易加密设备,ii_ChBit 用D区来设置,拿到程序,没用D区内存数据,程序是跑不起来的~

网友A:
【此程序也可以用来简易加密设备】~重点

更改IO,一般是在使用中IorO,某个点损坏,需要使用备用的IO来替换
如果能读取程序,大家都会~程序设计者使用了IO映射就更简单了

你题目是,【不改程序,上位机如何更改IO点】,从贴图上没看出来,可否能将FB贡献?

楼主:
今天测试了一下。CP CJ 只要是支持功能块的,这个FB都可以完成地址映射,

也就是上位机设置D区寄存器阿拉伯数字,就可以设置输入或者输入地址

例如输入 105,那么寻址就是1.05,如果输入12006,那么就是120.06,如果输入115,那就是1.15,以此类股,数字后两位是bit,前面是CH
GIF 如下:

!!!!!!!

FB就不上传了,很简答 MOVR来搞的,看手册半小时就能搞定

补充一下,模拟用的CP2E,100**是输出点位,设置D0位100**就可以控制那个IO输出,ib_ONOFF是实际控制点位,程序中控制它就可以控制点位的输出

输入呢,设置D0位0**,**=bit,例如D0是14,如果0.14=ON的时候,ob_ONOFF也会ON,达到了上位机随意设置IO点的目的,

如果是输出地址重复,以双线圈处理(最后一个有用),

ob_ERROR是错误,BIT超过15,寻址肯定不正常,报错,并且输入输出均无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MOVR 弄的,很简单,你这样的大神,看手册10分钟就能搞定

网友A:
MOVR指令用过

W10.00 W10.01 不是要程序中写好吗?D0的数值好像只是决定启用用W10.00还是W10.01

对于小点数(或有数据支持,就是那么几个点可能需要调换)的控制可能还好
对应300点的系统,全都考虑,FB能用几次就是个问题

如果能自由组态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ii_ChBit 是 设置通道寄存器+位,

ib_ONOFF是控制该点位ON或者OFF(只针对Q点),逻辑部分控制这个BOOL就行了。

ob_ERROR 是提醒输入地址错误,位数超过15位,例如输入220(2.20),根本不存在这个地址,报错提醒;

ob_ONOFF是监控 设置地址的状态,可以监控Q点,也可以监控I点,例如D0是图中的115,那么就监控1.15,

OB_ONOFF还有一个作用,就是上位机指示灯左右。

例如图中IO映射的 电机启动线圈, 上位机监控OB_ONOFF就可以了,当然,也可以作为I点使用或者监控。

~~上面的目的无非为了上位机修改值来改变输入或者输出点位的目的,可惜欧姆龙这个不能用数组,不然一个FOR就搞定了。
还有一个缺陷就是CP CJ用功能块,慢,占用内存大。

LD P_ON  MOVR 0.00 IR0,

ld ib_ONOFF out ,IRO,

~~~~~~~~~~~~~

相当于:
0.00:=ib_ONOFF;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LD P_ON  MOVR 0.00 IR0,
LD P_ON  +L IR0 &1 IR0

ld ib_ONOFF out ,IRO,

~~~~~~~~~~~~~

相当于:
0.01:=ib_ONOFF;

~~~~~~~~~~~~~~~~~~~

更多不变详解,如果需要,可以留邮箱,我发给你我最新的FB功能块(未加密)。调用FB功能块,交叉应用看不到程序使用IO点,但是可以控制读取所有Q I 通道。

网友A:
"发给你我最新的FB功能块(未加密)。调用FB功能块,交叉应用看不到程序使用IO点,但是可以控制读取所有Q I 通道。"
没看懂文字说明,但对这句话很感兴趣~或许在程序中再也看不到Q,I但能有效响应。
ylyang@139.com
可能的话,请将FB发此邮箱,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已发送~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邮件没有收到

网友B:
想起来之前以内大规模烧IO点,改点位时的痛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起来之前以内大规模烧IO点,改点位时的痛苦

只能怪之前编程的人。

一般IO还是要做简单映射的,直接用IO点位这种现在很少见了

网友A:
由于站内无法回复信息,特在此回复
感谢

啥原因不明,提示404错误
再次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