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9):
 霍尔传感器使用的是 中旭HDC600BS*3个,带55kw电机启动后,监控输出电流为0.0且三只霍尔的输出脚电压为0.001v。

 我把霍尔拆下来单独加+-15v,然后用磁铁去接触传感器 三只霍尔传感器都能测到输出有0.15~0.2v的电压,这样霍尔应该没事啊。为啥霍尔还是没输出呢。

网友A:
电流运放检测电路到主板,肯定有问题,走线画图,顺藤摸瓜,祝你修复成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大佬指点

楼主:
尴尬。。图怎么是反的。。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图片已经给你编辑好了!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4脚+15V,11脚-15V电压是否正常?2脚,6脚,9脚是否是0V?1脚,7脚,8脚要是+15V,请更换LM324运放块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佬,LM324运放的电压与霍尔的0v参考点测量的话:4脚是+15v,11脚是-15v。 2、6、9脚是0v。1、7、8脚都是0.37v。
如果LM3324运放的电压与运放11 gnd脚测量的话:4脚是 30v。2、6、9脚是15v。1、7、8脚是14.8v。

楼主(2023-12-14):
找到问题了,是存储器内数据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