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9):
各位同僚,谁有免费的CAD下载地址呀,兼容好用的。   要求不高,普通看图用,能简单标高画线就行。  谁有资源,给发一下哈,万分感谢!
此致拜谢!

网友A:
CAD2004绿色版
CAD2007免费版
这两个到处都可以下载

网友A:
由于2004和2007 的版本比较低,如果人家是高版本的图你就不能打开哦,不能打开就更加谈不上修改

网友B:
按楼主的要求,下载一款CAD看图软件就可以了,推荐几款:全球最流行的8款CAD DWG看图软件。
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560980605#:~:text=%E5%85%A8%E7%90%83%E6%9C%80%E6%B5%81%E8%A1%8C%E7%9A%848%E6%AC%BECAD%20DWG%E7%9C%8B%E5%9B%BE%E8%BD%AF%E4%BB%B6%201%201.%20DWG%20TrueView%20%28%E6%9D%A5%E8%87%AAAutodesk%29%20%E5%BC%80%E5%8F%91%E5%95%86%EF%BC%9A,8%208.%20CAD%20Reader%20%28%E5%BF%AB%E9%80%9F%E7%9C%8B%E5%9B%BE-%E6%9D%A5%E8%87%AA%E4%B8%AD%E5%9B%BD%29%20%E5%BC%80%E5%8F%91%E5%95%86%EF%BC%9A%20%E5%B9%BF%E8%81%94%E8%BE%BE%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