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9):
一品牌继电器,具有强制导向功能,
有分享实际使用的体会和经验吗!?

网友A:
就是继电器触点因意外原因导致粘连时,其它的同组触点也无法动作,例如普通继电器常开触点粘连,断电后常开和常闭触点都处于导通状态,而强制导向继电器则不会。
一般安全继电器内部用的全是这种继电器,其它场合还没见用过

网友B:
说的好高大上,感觉就是一个塑料拨杆,拨过去继电器的触点就强制动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