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9):
一品牌继电器,具有强制导向功能,
有分享实际使用的体会和经验吗!?

网友A:
有安全(认证)要求的必须用这类继电器,它保证触点粘连的情况下,另一个触点不会接通or断开
简单说,只能或接通或断开
特点,它的触点是a+b,or a+a or b+b......不会有c型触点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而且a-b之间有硬物隔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而且a-b之间有硬物隔开
两组转换触点,
1NO.、1NC.和2NO.、2NC.,
并且1NO.与2NC.联动,
如果1NO.闭合,与2NC.联动就是2NC.分断状态,
那么1NO.闭合触点粘连焊死,
牵动‘导向杆’使2NC.依然保持分断状态,
以2NC.状态判断1NO.是否正常,
是这个意思吗!?
这个普通的继电器和接触器不可以做到吗!?

网友B:
粘连也遇到过。触点缺相也遇到过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粘连也遇到过。触点缺相也遇到过。
安全继电器触点也会粘连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而且a-b之间有硬物隔开
两组转换触点,
1NO.、1NC.和2NO.、2NC.,
并且1NO.与2NC.联动,
如果1NO.闭合,与2NC.联动就是2NC.分断状态,
那么1NO.闭合触点粘连焊死,
牵动‘导向杆’使2NC.依然保持分断状态,
以2NC.状态判断1NO.是否正常,
是这个意思吗!?
这个普通的继电器和接触器不可以做到吗!?

一般都是2个组合使用,常开串联给负载用,比如控制接触器,常闭串联作为反馈

假设1号的某组常开点粘在一起,由于所有点是共一根连杆,这时常闭点是分开的

在安全继电器没启动时,由于常闭点是断开的,EMD不通,就判断是有故障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粘连也遇到过。触点缺相也遇到过。
安全继电器触点也会粘连?

准确讲安全继电器是防止触点出现粘连而造成安全事故的。

一般安全继电器里面有两个这种继电器,如果其中一个出现粘连,

就不会吸合了,并且发出报警指示,由于是两个继电器的常开串联输出

即使其中一个吸住,另一个还是断开的

网友D:
这个普通的继电器和接触器不可以做到吗!?

你先做个试验,拿个14脚的小继电器,把其中一个触点压住,相当于是粘连住了,

看看其他三组的常闭是不是都是断开的,原则上是要全部断开才行

网友A:
注意看触点~c形式构成

再看符合认证的触点形式,这是2开2闭+1开1闭(辅助触点),功率继电器

触点构成不是a就是b,没有c

再看安全继电器单元
不是简单的A1-A2得电就能干活的

普通继电器即便能做到
【1NO.闭合触点粘连焊死,牵动‘导向杆’使2NC.依然保持分断状态,以2NC.状态判断1NO.是否正常,】
也不要使用普通继电器替代,单从这2种继电器的价格你就懂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注意看触点~c形式构成

再看符合认证的触点形式,这是2开2闭+1开1闭(辅助触点),功率继电器

触点构成不是a就是b,没有c

再看安全继电器单元
不是简单的A1-A2得电就能干活的

普通继电器即便能做到
【1NO.闭合触点粘连焊死,牵动‘导向杆’使2NC.依然保持分断状态,以2NC.状态判断1NO.是否正常,】
也不要使用普通继电器替代,单从这2种继电器的价格你就懂的
哦,这个很明了。线圈触点也有连锁保护,保证一组出问题,下个也断开。监测触点的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