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19):
mes下面有两台激光切割机,一台电视。
更改了一下某台激光的IP地址,然后该机就开始卡顿了。请问改IP后,激光切割机为什么这么卡,怎么造成的。
另外,电视和mes连接不上,如何能连上并且正常显示。

网友A:
IP冲突了?子网中有相同的IP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P冲突了?子网中有相同的IP?
没有相同的,但是网段好像不同。

网友B:
是不是IP段不同,激光需要原有网段里其他的资源?

网友C:
应该是你的电视机为自动IP获取,产生IP冲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IP段不同,激光需要原有网段里其他的资源?
好像如您所说。mes跟着激光机走还是激光机随着mes改IP呢?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理论上如果都不改的话,需要加路由表,保证两个网段都可以互相访问。这个我没做过,你可以问问单位的网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