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20):
电磁流量计有的时候瞬时为零,有的时候又能正常,怎样检修?

网友A:
检查下:电极是否过脏需要进行清洗;电极的绝缘电阻是否过低,如电阻过低且波动可能电极已有问题。

楼主:
己清洗完了,装回去还是那样,瞬时流量比实际值要多10立方左右,不知道什么原因,再谢各位高手提供检修方法。

网友A:
有没有测过空管时电极的对地绝缘电阻?还有就是考虑干扰问题。

网友B:
稍后直管段长度,液体是不是有气泡?

网友C:
向干扰方面想

网友D(2023-10-31)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