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20):
   附件中是各种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案例,是基于IGT-DSER智能网关模块的。
   IGT-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、三菱、欧姆龙、AB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,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、智能仪表等设备通讯。网关有多个网口、串口,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。无需编程开发,只须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,支持字节顺序调整,支持热插拔,异常恢复后自动运行,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。

网友A:
是否也支持上位机组态软件?
在某电站见过类似东西

网友B:
关键是价格.如果几千元, 堪比一台电脑, 而电脑什么都能实现.
现在做网关的人很多.
我现在用触摸屏做网关. 支持各种协议. 价格相当便宜. 买的其实就是IO(设备)驱动.

网友C:
什么意思啊,文件含有木马?

网友D:
带网口的触摸屏一般都支持主流PLC,也就是说可以作为中转站来 在不同PLC之间传输数据,LAN RS485 RS232 之间都可以。价格还不贵,

第三方二线品牌,威纶通也就是几百块一千块,协议应该都很全;

当然,PLC-PLC之间通讯,通用协议MODBUS_TCP不经过触摸屏也行,也OK。

以上在工程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就能搞定;

这个时候,不知道楼主的东西有什么优势,而且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

过了10年,

触摸屏,PLC应该都可以买到备件,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模块还能买到吗

网友A:
楼主介绍的产品的方便之处~上手快,只要将互联的两个不同品牌的PLC相关数据区作一下关联就可以了,它完成数据的映射。
如果是同品牌的PLC也应该可以~毕竟PLC提供的PLC LInk交换区太小。
价格应该不贵
上次在电厂看到的类似产品3位数
只是它应用在电脑与PLC直接,设置与PLC通讯的协议参数,关联需要的变量到它提供的数据区,电脑读写这个区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21年在现场见过这个设备,好像接了3台PLC和1个仪表,貌似很耐造的样子:
楼主可知道其详细参数?最多接几台PLC?通讯速度如何?另外是否支持无线通信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最多64个任务,最大8000字节,在这个范围内PLC数量无限制,软件上能选择到的品牌都能实现相互通讯;
同等网络质量和数据量时通讯速度同总线;
支持无线通信的,附件中是不同品牌的PLC之间无线通讯的案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