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开孔的工具叫什么?

楼主(2023-09-20):
看见德国工程师用来开孔的,没有毛刺,看去比开孔器钻孔好用,还没有火花

网友A:
是不是还叫开孔器呀
装修是见过类似的东西,他先在定好位置打个孔,再换个头开大孔,开好孔后,端着枪钻下来,全程很干净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重点不是钻的,不用电,手工压几下就OK了

网友B:
是不是液压的开孔器。不过使用有点麻烦,先要开孔,然后在对面加装开孔块,在液压拉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液压的开孔器。不过使用有点麻烦,先要开孔,然后在对面加装开孔块,在液压拉拔。
有可能,看他压几下就拿下来了,下面看不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重点不是钻的,不用电,手工压几下就OK了
重点,太还是个开孔器,具体工作方式不重要~不同的场所会有不同工装,工艺
目的就是开个孔

网友C:
液压开孔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液压开孔器
一下就找到了,谢谢你

网友D:
液压开孔器,我还是喜欢白钢开孔器。

网友B:
这个应该还没什么铁屑。

网友E:
这个液压开孔器不知道能不能垂直使用。

网友F:
液压开孔器不是有电动么,电池动力的,用来动力柜安装好,效率高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重点不是钻的,不用电,手工压几下就OK了
像不像咱们的冲子。

网友H:
用来给柜子开孔的,要先手电钻开个小孔

网友I:
这种需要提前钻透过中心螺丝孔有点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