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20):
单按钮控制两个点输出,每次按下转换另一个输出,怎么搞?三菱FX2

网友A:
单按钮控制Y1,Y1的常闭控制Y2

网友B:
三菱好像有个Alt指令

网友C:
不要停止的ALT指令,要停止的使用计数器加比较指令。

网友D:
用输出的状态做输出的条件

网友E:
不知道实际工程中,会有那个大聪明会如此使用

网友F:
考试?呵呵,你买个扭子开关吧!拨一下就行??

楼主(2023-10-25):
回复 网友F:
在效益面前,越复杂越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