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21):
求教:如何使用任意一个的PLC的基础功能块搭建一段程序实现:10s内检测到3次故障脉冲信号后进行报警。

网友A:
10秒内大于3次就可以了!没有大于重新来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样会遗漏了情况。第1、2、3次出现的累计时间超过10s,然后从第4次重新开始计时判断,但有可能是第2,3,4次脉冲出现在10s之内呢。

网友B:
1.这个故障是同一个故障,还是不同的故障?
2.故障脉冲宽度是多少?会不会对10秒的这个时间产生影响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1、是同一故障。
2、脉冲宽度是一个扫描周期,几十毫秒吧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假设有个一个传感器的故障信号,故障来了会发一个扫描周期的信号,10s内检测到3次脉冲信号,就会报警或者执行其他动作。

网友C: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理论上,需要60个字来保存次数
10S这个,

秒S看到用到系统时钟,或者用定时中断之类的做,反正范围就是0~59S
D0 0-9S
D1 1-10S
D2 2-11S
以此类推

注意的是,后面几个寄存器,例如:55S的时候是D55 那么范围就是55 56 57 58 59 0 1 2 3 4 范围内;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注:

例1:当前秒是5秒,那么只要范围在这个内的寄存器都有效,故障bit=1的时候,都用+1,
不在范围内的,都清零;

~~

这样做程序会是一大坨,建议用变址来做,感觉不难。

对了 有积分码

网友C:
反过来想想,应该10个寄存器就能搞定

S的个位就行。

D0~0-9S
D1 1-*0S
D2 2-*1S
D3 3-*2S
D4 4-*3S
D5 5-*4S
D6 6-*5S
D7 7-*6S
D8 8-*7S
D9 9-*8S

好像就能覆盖完所有时间了

网友D:
每次监测到故障脉冲,记录当前系统时钟。
判断本次故障脉冲系统时钟与上上次故障脉冲系统时钟的差值,小于10s就报警

网友E:
方法很多
使用FIFO做的

网友F:
D10小于10就报警

网友G:
基本指令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样会遗漏了情况。第1、2、3次出现的累计时间超过10s,然后从第4次重新开始计时判断,但有可能是第2,3,4次脉冲出现在10s之内呢。
重新领会要求~任意10s内出现三次故障信号就报警
哈哈 这样的话,前边理解错误~以故障信号为依托了。

网友H:
也来一个

网友D:
回复 网友F:
三次报警只有两个时间间隔吧,俩间隔加起来小于十秒就应该报警了

网友D:
回复 网友G:
感觉有点问题,假如来3个报警脉冲,每个脉冲间隔9秒,这个程序也会报警。
我拿台达仿真了一下,每个脉冲间隔9秒这个程序并不会报警。但这好像是3个间隔,4个脉冲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H:
没太看懂……
第一个程序段里面,INC块前面不用沿指令,应该会每个扫描周期都自加一吧。
第二个程序段里面,#CheckTime是多少?10S?
感觉原理上和11楼差不多,但假如每隔9秒来一个报警脉冲,连续来上4次,这个程序也会报警。

网友G:
回复 网友D:
假设报警为0、9、18、27、36、45秒,D1为1、2、3、1、2、3;D0为1、2(10秒时2-1)、2(19秒2-1)、2(28秒2-1)、2(37秒2-1)、2(46秒2-1)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三次报警只有两个时间间隔吧,俩间隔加起来小于十秒就应该报警了
我仿真试了是没问题的

网友H:
回复 网友D:
是跟11楼差不多;
第一段最前边的总条件就是用的上升沿,不会无限INC;
这是个子程序,第二段的checktime实际上可以在外部调用时更改,想要10s时间段就设为10秒,想要1s时间段就设置为1s;
只要不是连续三次脉冲在10s以内,连续四次脉冲并不会触发报警,因为超过10s的检测状态已被复位掉了。

基本原理就是,每次脉冲信号ON时置位一个状态监控位,这个状态监控位ON的10秒内持续采集脉冲信号,看它是否超过了3次,超过3次就达到报警条件。
10秒未达到报警条件,则将状态监控为复位掉,等下一个脉冲信号过来,循环监控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佬们解答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三次报警只有两个时间间隔吧,俩间隔加起来小于十秒就应该报警了

我仿真试了是没问题的
真的没问题?
【D0】<10报警?为什么?
【10s内检测到3次故障脉冲号后进行报警】~这是楼主要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三次报警只有两个时间间隔吧,俩间隔加起来小于十秒就应该报警了

我仿真试了是没问题的
真的没问题?
【D0】<10报警?为什么?
【10s内检测到3次故障脉冲号后进行报警】~这是楼主要求

记录最近三次的报警间隔时间,然后加在一起,结果在D10

网友E:
记录最近三次的报警间隔时间,然后加在一起,结果在D10

牵强的说明

网友I:
用一个计时器,故障信号上升沿时把计时时间入栈保存后清零计时器;然后把最近两次记录的时间相加,如果大于10S就报警;

网友J:
回复 网友G:
对不对,请指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