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21):
有用过汇川H5U的同行嘛,H5U的程序分组是不是通过主程序来调用子程序实现的。而不是像信捷XD或者三菱FX5U那种多个程序并列,然后从上到下扫描。

网友A:
和西门子一样的
+1

网友B:
用CALL指令调用到主程序

网友C:
干嘛分组?
FB标签编程,外面管理 I/O,然后和上位机通讯地址/标签就OK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为了方便维护,很多习惯了三菱的用法。更改程序更简单一些。FB要建一些局部变量,类型建错了,就麻烦了。西门子背景数据块,静态变量,官方计技术文件说的是很明白的,汇川的有子程序,我就用子程序,没有子程序就调FC。主要是编程不熟练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的,我看了一下,有的像200SMART一样调用子程序,有的像1200那种只调用FC和FB块来实现。没有三菱的那种分组。关键是汇川没有西门子解释说明的清楚。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建子程序再调用不是更方便,程序管理更好,我想调用就去执行,非要和三菱从头写到脚,三菱分段程序不是意义上子程序,它子程序调用用CALL指令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为了方便维护,很多习惯了三菱的用法。更改程序更简单一些。FB要建一些局部变量,类型建错了,就麻烦了。西门子背景数据块,静态变量,官方计技术文件说的是很明白的,汇川的有子程序,我就用子程序,没有子程序就调FC。主要是编程不熟练,

能有几个类型的变量?

bool int dint real 一般就够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