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21):
请问各位大师:有没有伺服电机在跟随旋转体、旋转的情况下需要保证精度不变的接线方法。如果用滑环连接电机线和编码器线会不会有失步现象,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连接方法。

网友A:
你可以考虑一下中空型的伺服电机,如果满足你的工艺要求,接线是和正常电机一样的

网友B:
利用中空轴输出减速机过渡一下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