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9-21):
接到一台浙江日虹315的变频器,变频器报E018电流检测故障.
说明书上写故障可能原因:
1、霍尔器件或放大电路故障
2、辅助电源故障
3、霍尔或功率板连接线接触不良

我带轻载(电机7.5kw空载电流2A)测试,没有问题。
我把互感器拆下来,1200A的霍尔,绕了15匝到30匝线圈,通5A电流。霍尔输出的电压也是线性的。

我现在不知道该检查哪里了。因为刚起步维修,经验少。我的理解,霍尔或是放大电路故障,应该是报缺相或是过载。
而报这个故障,没有维修和检测思路。
有什么方法可以再现故障,要怎么才能找到问题关键点。

网友A:
测一下霍尔输出是多少伏?再测一下运放输出电压是多少

网友B:
我不会检修,但是如果需要,可以联系,我们维修工程师来帮忙,不免费呦,178+3104+0298

网友C:
首先判断你这个监控电流与实际电流是否一致?现场报警记录有没有,报警的时候电流是多少?是否是真过流?报过流一般就需要查互感器,电流检测电路,驱动电路,逆变模块。还有参数有没有问题,主板也有怀疑的可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昨晚没来得及测,之前测的,霍尔输出待机时0V,加变比给出一个测试信号,输出比率还是对的。等我后续测测又回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让客户送说明书来,看了又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维修方向大概是找到了,运放电路正常,就是霍尔的问题。感谢指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维修方向大概是找到了,运放电路正常,就是霍尔的问题。感谢指导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找到故障就好 恭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故障确诊了,我在工作室测试了几天,没还原故障。最终怀疑是不是环境温度的问题,致使故障无法复现。
于是将霍尔进行加热,当环境温度达到50℃左右时,其中一只霍尔的输出电压突然就降至-15V,致使变频器报警停机。
明确了是霍尔原件热管理失控。
感谢大神的关注与指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故障确诊了,我在工作室测试了几天,没还原故障。最终怀疑是不是环境温度的问题,致使故障无法复现。
于是将霍尔进行加热,当环境温度达到50℃左右时,其中一只霍尔的输出电压突然就降至-15V,致使变频器报警停机。
明确了是霍尔原件热管理失控。
感谢大神的关注与指导。

楼主:
找到问题,有点小激动。